4轴的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2011-05-26):
最近从淘宝上买了块电池
1350MAH,11.1V,20C
用于4轴上,电机和电调是 XXD 2212 KV1000,ZTW 20A,螺旋桨准备用9050或者1060。
支架重量约450克
请教大家,这块电池能支持起飞吗,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A:
2200MAH,11.1V,20C XXD2212 930KV  30A电调,1045桨,全重913G 飞得6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MAH,11.1V,20C XXD2212 930KV  30A电调,1045桨,全重913G 飞得6分钟左右

你的支架多重啊?
是不是加了GPS,云台,DV之类的附属设备吧。。
我感觉总重在700克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
就是KK板、电调、电机、机架、接收机、电池的重量

网友B:
电池容量也太小了吧~

楼主:
追问一下,不用一个电机配一块电池吧,如果那样的话,那可烧钱了。

另外,我在中发找到一种单体3.2V的磷铁电池,1AH,15C吧,要价15块一个。感觉不错,不知道感觉如何。。

如果3个串连,只有9.6,电压偏低,但在网上查 询说这种电池比锂电要安全,可以不用平衡充,过充或者过放也影响不大,有用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也太小了吧~

电池是随同电调,电机一块买的,也没有考虑太多,当然也主要是大容量比如2000的价格也贵了好多啊。。
如果是普通的话,也可以多买几个备用。。可能我是没米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从淘宝上买了块电池
1350MAH,11.1V,20C
用于4轴上,电机和电调是 XXD 2212 KV1000,ZTW 20A,螺旋桨准备用9050或者1060。
支架重量约450克
请教大家,这块电池能支持起飞吗,能飞多长时间?
这个机架估计是纯金或纯钢的

我的KK四轴,起飞重量860克,用3S2200电池一般在8-10分钟.但有一块电池能飞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架估计是纯金或纯钢的

我的KK四轴,起飞重量860克,用3S2200电池一般在8-10分钟.但有一块电池能飞12分钟

我用的铝合金 的,没有找到合适的铝合金方管,只好买了条建筑用的靠尺,18X65MM的,重量约和40mm的方管等同,我在靠尺上多掏了几个孔减少重量。

再加上固定用的环氧纤维板的重量,就450了。
铝管350左右,纤维板就100克,不过纤维板是3mm厚的,手头只有这种材料了。
大家能推荐一下常用的材料吗?

楼主:
关于能飞多久你可以自己计算,KV1000左右的电机+10寸的低速桨,飞四轴的话,我估计悬停的时候有8g/w的力效。11.1V 1350mah的电池大概有15W/h的能量。假设你的四轴重量1000g。
悬停功率=1000/8=125w
悬停时间=15/125=0.12小时=7.2分钟…

这是一位网友的回复,很精彩。。

网友:
楼上确实精彩

楼主:
大伙的铝方管从哪儿买的,门窗店吗?

另外固定框架用的是什么材料呢?

楼主(2012-07-25):
从淘宝上买了一批铝方管

如果单独计算 悬停时间的话,太没有意思了,1350MAH的电池,如果在20M高飞等航线的话,大概2-3分钟,3000MAH的电池,大概在5-6分钟。

网友:
配置同LZ差不多,2200MAH电池,简易FPV设备,全部总重1KG,飞行时间大约7分钟左右

网友:
在回帖中学习,在学习中不断进步

网友:
我见过,最多8分钟!

网友:
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从淘宝上买了块电池
1350MAH,11.1V,20C
用于4轴上,电机和电调是 XXD 2212 KV1000,ZTW 20A,螺旋桨准备用9050或者1060。
支架重量约450克
请教大家,这块电池能支持起飞吗,能飞多长时间?

10分鐘左右

你可以自己計一下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_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