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镍氢电池

楼主(2011-05-26):
请教控用镍氢好还是用锂电好呢

网友:
楼主是穿越的
10年前来的

网友:
个人推荐用ni-ma 不怕过放 过充

网友:
镍氢最易伺候,强烈推荐松下的“爱老婆”~

网友:
看你的需要,尤其是对遥控器手感/重心位置的偏好。NiMH较重,很多控是按 NiMH设计的重量平衡。

网友:
以 T8FG 为例,原配 NiMH 电可令控水平悬吊于挂绳上。 改成 LiPo 后天线下沉而LCD上扬,整台控前倾,俺个人觉得更舒服。当然这因人而异。

网友A:
我问过问过卖我50油直的商家,可用7.4伏的锂电做接收电,他说最好不要,电流过大对舵机不好。我想,好像有道理,就没换。后又想,为什么控上用的是动力电池锂电11.1伏?是不是控虽然更大的功率?如果不是,换成镍氢就算了。那么这样算来,玩油直是不是跟锂电无缘?还要搞什么平衡冲又费钱又费事?像伺候小孩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过问过卖我50油直的商家,可用7.4伏的锂电做接收电,他说最好不要,电流过大对舵机不好。我想,好像有道理,就没换。后又想,为什么控上用的是动力电池锂电11.1伏?是不是控虽然更大的功率?如果不是,换成镍氢就 ...

相信偶!玩你的隔和氢。连大无人机美方都坚持用隔电,特别是接收系统。这个是有道理的!玩理电你是肯定要付出比隔电大得多的代价!!!

网友(2011-08-09):
油直用镍镉比镍氢更可靠

网友:
9楼能详细说说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