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大家都DIY机械雕刻机,却很少有人DIY激光雕刻机呢?

楼主(2011-05-26):
为啥大家都DIY机械雕刻机,却很少有人DIY激光雕刻机呢?

网友A:
小功率的基本没多大用
大功率的成本高,diy安全上有顾虑

继续怀念激光打蚊子的兄弟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的基本没多大用
大功率的成本高,diy安全上有顾虑

继续怀念激光打蚊子的兄弟

激光机的关键部件:

激光管+高压电源+聚焦镜+反射镜+冷却保护系统,大概多少钱,
哪家的总质量好呢?我上次看到一个帖子说是

国内哪家厂商生产的80W-180W区间的二氧化碳激光管性价比最好?_百度知道

北京热刺、吉林永利、成都微巨

上海同力

济南美积

南通??(没说牌子)

网友:
看你要什么程度的激光,如果只是打标的话简单
要是要做切割的话就比较大工程了

网友:
我是做激光切割机的,和大家多说说吧,做大功率的话需要点什么

网友:
首先是一些基本原理,常见的是co2的激光管
激光管产生的激光出来后并不可直接用,先要走一定距离的路线,然后通过镜头调焦,最终聚焦到材料上
这里牵涉到一个“光腰”的问题,就是发生器出来的光的直径显示变小再变大,最细的地方就是光腰了
所以先要用反射镜来回反,先让光走过一段距离,光腰尽量接近调焦镜头

网友:
还有切割不同的板材需要配合不同的气体
激光切割的原理是高能聚集,短时间融化金属,然后气体吹走
切铁之类的黑色金属最简单,加氧气就行
不锈钢的话配惰性气体
还有铝和铜等有色金属是比较难切的,表面反射率高,激光能量损失严重

网友:
配件难找,资料不多,还有就是贵啊!

网友:
鉴于切割特性,激光比较适合做切割甚至三维切割,但是不太适合做立体的雕刻,因为需要把融化的金属从背面吹走

网友:
还有什么欢迎大家补充,共同研究

网友:
楼上的大虾继续

童鞋们排排座听您说

网友:
dmg有激光加工中心,很羡慕啊

网友:
那个档次不一样了 米 和技术都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