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订超厚的书?用麻绳还是金属钉子?

楼主(2011-05-26):
资料是打印出来的,超厚。我已经用台钻把它钻透了两个孔,但是觉得如果用绳子来绑的话,好像不够牢靠?

有没有什么办法用金属的螺栓订起来呢?如果太厚了,我可以把它们一分为二的。分两本来订

大家集思广益,给俺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自已这么干费事,直接放文印店无线胶装吧

网友:
用长锣丝钉,边上要夹条

网友:
白腊绳装订!

网友:
没搞过 ,上淘宝看看有没有装订方面的东西。如果钉装和线装的话,我选择线装用上鞋底的线就可以,锥子也用上鞋底的。理由是线装不怕锈。

网友:
上钻床打孔,线装呗

网友:
越古老的月可靠。还是用线装吧

网友:
现在有这种架子的,挺好用的
不过线状的也不错

网友:
穿好线后绑紧,再在书脊上涂上白乳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面上图一层白乳胶,然后再贴一块纱布,再涂胶,再贴纱布,有5层就可以了
我就这样做的,很好的

涂胶之前,很打出毛叉来,粘胶更牢。可以参考新华字典的样子

网友B:
涂胶前锯很多浅槽,这样胶合的长度就增加了。

网友:
还是分成2-3本线装,以后使用起来方便,毕竟厚书不好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面上图一层白乳胶,然后再贴一块纱布,再涂胶,再贴纱布,有5层就可以了
我就这样做的,很好的

这个办法是老法的,用起来不错,结实。

网友:
若不是特别厚的话,我是用射钉枪来装订的,即快捷,有牢靠!

网友:
坛子里高手真多呀!个个都是正解!吴佩孚!!!

网友:
听2楼的吧

网友C:
看看我自已订的线装书

线装书

网友:
电动钉枪最为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自已订的线装书

貌似这种方法前面几页容易扯烂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上图一层白乳胶,然后再贴一块纱布,再涂胶,再贴纱布,有5层就可以了
我就这样做的,很好的
你好,你这办法好像不错,又省事,但是白乳胶是不是会释放什么有毒气体?买什么牌子的比较好?长期闻着对身体好不好?

网友D:
厚书要用线装,如用钉装前几页翻起来还好,后面的就要挡字了。
或者你用装订机整休打上与活页夹间距一样的孔,再用合适的活页夹穿夹起来。
线装方法:我把它分成若干本小书用线装订,再把小的集起来装订(这次装订要穿住小本的线不能穿到纸)最后用厚点纸把三面糊一下就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厚书要用线装,如用钉装前几页翻起来还好,后面的就要挡字了。
或者你用装订机整休打上与活页夹间距一样的孔,再用合适的活页夹穿夹起来。
线装方法:我把它分成若干本小书用线装订,再把小的集起来装订(这次装订 ...
谢谢提醒,看来还是分几本来装订比较合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胶前锯很多浅槽,这样胶合的长度就增加了。
好法子,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自已订的线装书
这种方法我也会,上学的时候经常用这种办法钉卷子,不过这种方法不适合楼主那么厚的资料,不然中间部分几乎没办法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办法好像不错,又省事,但是白乳胶是不是会释放什么有毒气体?买什么牌子的比较好?长期闻着对身体好不好?
乳胶应该是最安全的胶水了!不用乳胶可以用木工用的骨胶,天然胶,绝对环保安全,不过稍微有点味道,干了就好了 !

网友:
根据印刷界得规定,在南方潮湿地区卖的书是不能用铁钉装订的!

网友:
有一种瑞士产的钉书机可以钉300多页厚度,几年前这种钉书机卖300元一个

网友E:
大家安静,请开过十年打印社的砖家上台为大家讲解装订事宜:

一、装订有很多种1、……2、……3、……4、……。

针对楼主这种情况:1、用厚层订书机(这个我有)分成两到三本订,每本200页的80g复印纸可以订穿。四边用切纸机修边,背脊用胶水粘接,用稍厚的封面纸用包面。此法简单方便耐用。

当然,如果没有厚层订书机,可以用1mm的钻花打孔,打孔要和订书机的两孔距类似,然后用回行针扳直,再折成n形状,学着订书针的方式,把资料压紧……

当然生活中难找到印刷厂的切纸机,那可以用直钢尺加美工刀,修边,不过这是个技术活,整的好的可以和切纸机媲美,想当年我总是往食指上划…… 这个边一定要修,不修档次差很多。是装订好订书针之后修边,而且四边都要修,再把背脊抹上胶水(新华书店的普通液体化学胶水就可以,一元一瓶),这个用手指抹就可以, ,之后用大八开的封面纸,或挂历用的铜板纸,包上封面,压在书桌上干一晚上, ,是干,不是干??别遐想!!第二天把封面修整齐,OK一本漂亮的书就装好了。

下面的别睡觉,我讲完了

网友:
有专门的热熔胶装订

网友:
最好不要钉在一起书太厚了不好翻,自己做个活页夹文具店都有

网友:
建议分成几册啊,这么厚也不好翻阅啊

网友:
打几个孔,穿几个牛鼻环上去,霸气腾腾,牛逼闪闪

网友:
太厚了,不能穿绳,不能钉装。要是分成几册就好了。要是实在想装成一本,开槽涂胶吧。

网友:
我们财务部的有几部热熔胶的钉子,很好用,顶出来也很好看

网友:
热心人多啊,万能的坛

网友:
送打印店装订,价格不贵,比自己弄效果好的多,也要薄一些。

网友F:
自己做书, 最好的胶是 黄胶 氯丁橡胶 contact cement.

读书时候, 影印了书本用, 千多页, 有四英吋厚的,
用这种胶贴好, 多年还可以用.

如果你未曾用过这种胶, 先不要在纸上用.
先找两块胶板A, B.  先把黄胶涂在A面,
又分别涂在B面上. 过大概十分钟, 用指尖
掽在胶面上, 如果胶不黏手指尖时, 就可以
把A, B面压在一起. 要用力压..压稳后最好
过2至3小时后才完全稳固.

贴书, 方法亦一样. 书脊为A, 而另外要一张
长方形的纸为B. 涂黄胶后, 把两个面压好
就成功.

还有一样贴书的工序十分重要, 书脊贴胶这一面
纸边要对齐, 因为一页纸, 只有0.005mm, 如果
纸对不齐, 离开了书脊. 就上不了胶水. 这一页就会
脱出来.

书脊上胶水时, 一般我用两只筷子夹著书顶和书底,
再用胶圈固定筷子.

网友:
用缝纫针线穿两三圈够耐用了,再在上面用普通胶水贴块白纸挡住线头就很美观。
现在胶水粘的书翻开点就怕开两边,这个厚度拉线应该还好用。

网友:
当然线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包上封面,压在书桌上干一晚上,
哈哈哈,笑死我了!

谢谢为我出谋献策的各位兄弟!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个文件夹,现在不流行封订了,文件夹一来保护性强,二来管理方便,三来找资料方便,要那业都能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书, 最好的胶是 黄胶 氯丁橡胶 contact cement.

读书时候, 影印了书本用, 千多页, 有四英吋厚的,
用这种胶贴好, 多年还可以用.

如果你未曾用过这种胶, 先不要在纸上用.
先找两块胶板A, B.  先把黄胶 ...
谢谢你提供的胶水!
但是“书脊贴胶这一面纸边要对齐”这一步好像不好操作噢,应该怎么样才能保证平整呢?

网友G:
钢条两片。钻孔,上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钢条两片。钻孔,上螺丝
这位兄弟的方法好像也不错,可以用不锈钢片和不锈钢螺丝。但是就怕上太紧的螺丝后,书翻到中间,有些字被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