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钻主轴改铣夹头的问题,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是不是直接可以装夹头

楼主(2011-05-26):
问一个钻主轴改铣夹头的问题,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是不是直接可以装夹头!带有螺纹直径:24MM!

楼主:
钻头是焊上去的,我是不是把钻头切下来,再把主轴钻个孔就OK!了,

网友:
怎么感觉象条牛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这主轴如果想改2号锥孔我看有点悬。因为不够粗,即使能很好的车出2号锥孔和通孔强度估计也不行了。如果真的想改就用ER延长杆吧 这样强度精度都可以保证而且省事。先把你钻发上来看看有没有改的价值。

楼主:
我钻是,西湖Z512B主轴配合很好无晃动,重,95KG,

楼主:
能不能问一下,关于配ER延长杆的详细资料,去哪地方买,螺纹是否配的上?这个是钻的地址,本来准备卖,没人要,就自己改着玩吧,挺强实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2313&extra=page%3D5

楼主:
这贴沉的哪么快,DING!!

网友:
看真点这不会本来就是个铣夹头夹着个钻夹头吧?

楼主:
有可能呀!但是不太好拆了!

网友:
螺母拧不开???

网友:
锯了吧,换ER杆!

网友:
又一个钻改铣的,期待你成功,我的钻改铣正在努力中。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钻不太适合改铣。理由1立柱看样子不是太强壮 2 无主轴锁紧

楼主:
我可以加个主轴锁紧,不改的话放在屋里用处不大,改一下,铣点小东西!还请高手们帮忙解决ER头的事情,我锯掉之后怎么办?

楼主:
继续DING!大家帮忙出招!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