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水喷什么样的漆

楼主(2011-05-26):
好像这东西固化成型后。含有有油质一样。喷普通漆不行啊

网友:
比例搞错了吧!一般都是打磨后直接上漆的

网友:
打磨后喷油性模型漆,也可以直接把颜料配在树脂里

楼主:
谢谢你们了。我是打磨了啊。但用自动喷漆,会出现有油的现像,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A:
用丙酮等溶剂擦洗一下,基本和各种油漆都相容,当然聚氨酯漆更相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丙酮等溶剂擦洗一下,基本和各种油漆都相容,当然聚氨酯漆更相容。

谢谢了,果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