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开工了,机架的物料齐了,电机电调挠头了。。。。。

楼主(2011-05-26):
机架对角线在550mm左右,悬臂使用碳纤管,机体先用玻纤板做,结构ok后,再换碳纤板。
电池
上置,中间是设备层,下边是负载。
请教一下大家,1245的桨,配啥
电机
和电调合适,兄弟我想把载重量做的大一些。稳定性可以高一些。
价格倒不是首要问题,22的感觉有点小,看了银燕朗宇等28系列的电机觉得还成,但是电机的KV和电调多大的啥牌子的就不知道了,
头一次做没有经验,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电机kv小点的,电调30a够了吧

网友B:
低KV值配大直径桨,像我的XXD2212 KV1000配1045桨。

网友C:
2212 KV1000+1045 重量超过1400G能成功飞起的飘过

楼主:
想2815+1245 1800-2000G 又要保证机动性,但是不会以暴力为主的。
目标是定位在航拍机。飞行稳定,操控简单,谁都上手能飞。但是唯一不具可玩性。
3s还是4s也没定,动力总电流不超过120A(有富余还需要分配给别的东西),也就是每个30a,1245转速在多少效能高,也就不知道KV配多少的合适。
同时电调要30A,需不需要有余量,啥牌子的好?

网友:
1245桨可配2216电机,KV不能超过1000.电调30A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