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 V3 接收问题

楼主(2011-05-26):
请问飞梦 V3 4通 6通接收可用什麽舵机 ? 模拟 / 数字 ? 还是两样都可以 ?

网友A:
两样都可以

网友B:
LZ 你用的别人ID 不然就太亮了~~~~ V3接受机 好像电磁舵是无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样都可以

须要特别设定吗 ? 还有, 那种返应教好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用的别人ID 不然就太亮了~~~~ V3接受机 好像电磁舵是无法用的~~~

不是, 是自己的 ID, 只是很少上 5imx, 近来想转 2.4G, 所以上来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