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雕刻碳板。如何固定最理想???

楼主(2011-05-26):
雕刻机 雕刻碳板。如何固定碳板最理想???

网友:
先雕刻一块很厚的PVC或者铝合金 中间雕出碳板那么大的坑 然后把碳板放进去

网友A:
如果面积大,可以用双面胶粘在一块厚点的有机玻璃上面,然后紧固有机玻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面积大,可以用双面胶粘在一块厚点的有机玻璃上面,然后紧固有机玻璃就可以了。

双面胶不粘碳板吧!我认为只能用压板了,垫块泡沫!

网友(2011-08-16):
碳板是什么来的!!!没听过!!

网友:
有雕刻机专用的布基双面胶,薄的材料都可以用,我雕碳纤维板就用那个固定

网友B:
你说的碳板如果是石墨那你就中奖了,雕刻机禁止雕石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碳板如果是石墨那你就中奖了,雕刻机禁止雕石墨

哪位大哥给解释一下,为啥禁止雕石墨呢?

网友:
学习了。
作为知识储备。

网友:
布基双面胶

网友:
难道 石墨微粒会导致 各种问题 ??

网友:
难道石墨电极是手刨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去年夏天在XX模具厂实习。。。。齐刷刷两排雕刻机,一天到晚刻石墨电极和铜电极,,,,不能雕石墨??????这儿到处都是卖电极石墨的。。。

网友:
楼主说的碳板,是不是碳纤维增强树脂板?

这种材料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很容易造成设备短路,需要电气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