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没有一个办法能让普通电机断电后直接停止

楼主(2011-05-26):
谁有没有一个办法能让普通电机断电后直接停止

网友:
加个电磁刹车,通电,把刹车拉开,断电刹车回位,阻止转子转动

网友:
三相电机可用变频器控制刹车功能

网友A:
如果完全停止就要加断电抱闸,其他的有能耗制动,反接制动,(加速度继电器),来完成,看停止的具体情况定

网友:
非常简单。安一套能耗制动。

网友:
变频器不是有刹车电阻么- - 装一个 设置一下 应该就能停止

网友:
上面几位说的都是正解

网友:
刹车最简单

网友:
能耗制动  反接制动  回馈制动

网友:
具体方法的选择要看制动的时间,最快的应该是电动葫芦的那种电机了,转子是锥形的,制动速度很快。其他的方法相比之下制动时间稍长。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天车或者电动葫芦的电机,带刹车的

网友:
楼主应该在研究线切割

网友:
短路线圈。

网友B: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国外一个NB的台锯,高速转动的锯片齿接触到软物体(类似手指)能在瞬间停止转动,(真是瞬间)因为用火腿肠试验,只是擦破了外面的塑料皮,锯片就完全停止转动了。

网友:
什么叫普通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国外一个NB的台锯,高速转动的锯片齿接触到软物体(类似手指)能在瞬间停止转动,(真是瞬间)因为用火腿肠试验,只是擦破了外面的塑料皮,锯片就完全停止转动了。

我也看过,那个刹车块是每停一次就要换新的。用于保护人身安全非常好,用于停电好象就有点浪费了。

网友:
弄个220V工业缝纫机电机,带离合的。。。。。

网友:
楼主只是为了车螺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关于那种保护装置的资料 看看~劳保很重要

网友:
我们以前用的木工锯床刹车,是直流加时间继电器来完成。

网友:
做个离合器 然后类似汽车碟刹一样的 捏刹的时候把电机的线全断开就不存在瞬间反压了

网友:
用继电器,计时器,精准稳定,成本底。

网友:
不如碟刹+继电器 停转 继电器断电 碟刹强制夹停电机

网友:
摩托车改装的那种微型碟刹 60块/套 就足够了

网友D:
加个离合,让电机自已转自已的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个离合,让电机自已转自已的去吧!!

个人认为这个是最佳的答 案

网友:
离合的被动端也要制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设置了刹车时间后,正常的停止功能就没有了,每次都是急刹,对车床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国外一个NB的台锯,高速转动的锯片齿接触到软物体(类似手指)能在瞬间停止转动,(真是瞬间)因为用火腿肠试验,只是擦破了外面的塑料皮,锯片就完全停止转动了。

Time Warp介绍的SawStop系统
使用一个摇臂瞬间顶住锯片,整个锯在惯性作用下下沉并离开手指
很强悍,反应时间只有十分之一秒
不过整个装置被击发后摇臂就坏了,要买新的60多美元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这个是最佳的答 案

可以用全桥,4个开关闭合其中3个就可以利用电动机惯性发出的电瞬间停止电动机
以前做过实验~~小电机直接跳起来。。。。。。。。。。

网友:
楼上讲全桥,怎么个做法,是直流电机电源的全桥?

网友:
我试验过用雨刷器电机加继电器短路刹车,具体刹车时间不用仪器是测不出来的,只是感觉在断掉电源时电机一震动立即就停下了.短时间内反复试验了几十次,电机和继电器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完全停止就要加断电抱闸,其他的有能耗制动,反接制动,(加速度继电器),来完成,看停止的具体情况定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队了,一定要用人手指做的火腿肠吧

网友:
功耗制动比较可靠,低压直流+速度检测+控制回路,速度为零制动电流为零,如果要应付电网断电还要加个后备电源诸如ups电瓶之类的东西;对普通感应电动机来说掉电的同时某相绕组通入适当的直流电流即可制动。

网友:
线切割的电机是三相接刹车电容断电就停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认为这个是答非所问,高考这样答题是要扣分的,虽然他说的方法也许是楼主最想要的结果,但题目只是让电机停止转动,严格地说,这个答 案只能得零分。

网友:
医院里锯骨头的电锯连皮都不会破,更牛,我有个朋友他原来是做骨科材料的现在不干了,家里有把这种锯没卖掉,他老婆用它锯棒骨,超牛快极了,就是不伤肉

网友:
什么叫普通电机?如果是 交流电动机,可以一个相通直流电把转子吸住

网友:
看看那个私人盖房子的使用的升降电梯就知道了,有一个电磁抱闸,断电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