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8910A+,,往上快一点拉油门时尾巴会抖

楼主(2011-05-26):
我的是500级灰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哦,,?求正解

网友:
没有500,没有GY520,也没有8910+,求楼下解!

网友:
可能油门行程相差太大了

网友A:
应该是急推油门就抖吧,如果是,就是正常的,你把油门曲线调高点试试,就如楼上所说,油门行程相差太大,因为你用的是一般飞行模式,好像只适合小油门,突然大油门是不行的

楼主:
好的,,明天我试以下

网友B:
是滑套有阻力,否则感度再高都没问题的

网友:
有两个可能性,1,震动大,高速会更加明显。2,螺距大,转速低

网友:
是连续的抖还是就猛的抽一下,连续抖的话还是检查下各部位的安装有无问题,如果只是猛的抽一下那是因为扭力突然改变导致,需要在遥控里设置跟轴的大小,具体看遥控说明

网友:
楼下继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急推油门就抖吧,如果是,就是正常的,你把油门曲线调高点试试,就如楼上所说,油门行程相差太大,因为你用的是一般飞行模式,好像只适合小油门,突然大油门是不行的

正解。
调高油门曲线,主旋翼转速上去了~尾旋翼速度会提升更多,锁尾就有力量了~

网友:
感觉是螺距大了,掉转所致。
降低螺距,提高油门,用高转速低螺距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滑套有阻力,否则感度再高都没问题的

这是正解,2尾舵机摇臂是否太长,3舵机力够不够

网友:
切换520模式 试试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调了就好了     舵机速度 快 中 慢    模式  F3C  3D 都切换试试

楼主:
 就是猛的抽几下,,,今天我将520感度降到62就好点,不过动力就感觉不足了,,油门冒似不能将曲线调高,,,(会抖)

个人感觉8楼和13楼的朋友说的更准确一点,,,我明天再试,,看看究竟的原因

楼主:
也有可能是8910舵机臂过长,,反正调好了再来汇报

楼主:
晕死,,今天调GY520为3D模式,,原来的舵机速度我的是慢,,调成标准,,,,比以前稍好点,,,还是抖,,,感度都62了,,,不能再低了,,高了更抖,,,同样的配置YT450上就没问题,,,飞机大了就不行,,,拉油门快一点就金鱼尾抖几下,,升上去就好了,,,慢拉油门是很稳的

楼主:
楼上你祝贺我呀,,,我还没整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