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3D卡的对刀和限位起作用吗?

楼主(2011-05-26):
前几天入手1块维宏3D卡,浮动对刀14脚接1脚不起作用,X\Y\Z的限位也同样没反应,
用过此卡的都说说看,该卡部分功能是否阉割掉了?
控制软件为NCSTUDIO5.4.49.

网友:
对维宏不详

网友:
对刀没试过,限位起作用。版本NCSTUDIO5.4.51

楼主:
其实MACH3用的挺好的,就是想尝尝鲜,看广告店里的大雕刻机都是维宏卡,也想试试。

楼主:
换个版本用,Ncstudio V5.4.53的也不管用,PCI卡上有个STC的51芯片,各个引脚应该就是高低电平反馈是否限位和对刀功能,难道盗版卡部分功能XX掉了?

网友:
三维比MACH好,稳定、可续断点,刻不完可关机有空再续。

网友:
维宏卡多少大洋- - 能控制几轴?>

网友:
我用的也是D版,限位应无问题。

网友:
-_-应该不至于XX掉吧

楼主:
180大洋,只能3轴,软件里连Y轴换旋转轴的选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起作用的,平时是低电平,你要在维宏界面上按下CTRL+F7,这个时候再短接一下1和14脚,对刀就完成了,至于起不起作用,你可以看一下系统的I/O窗口,短接1和14的时候,第一项是不是变绿了.

没有任何变化,对刀项依然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版的对刀和限位都可用,开机要复位(回机械零位)后,限位才有用.

回机械原点了,依然限位开关没作用,只有3个轴的信号有用,看来这卡极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错了?不太可能呀,你分别拿6 7 8 短接到14脚,看看系统有没有提示限位触发,I/O窗口里面有没有变绿

没任何变化,万用表的电压都变了,I/O窗口依然红色,很纳闷……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热心解答,看来D卡杯具了,此卡装上后曾有有2处铜皮烧断,插上后电脑自检通不过,在要扔之前检查了卡,发现2处铜皮烧断,焊上后,电脑才启动,装好NCSTUDIO后认出D卡,接1个轴的步进电机后正常,原本以为卡的问题已经解决…………杯具了。

网友:
我的卡也是怪怪的,io口没有机械原点这几项,是不是接不了原点开关,郁闷极了,

网友:
我这个的选项少很多哦,这个号称5.5.55版的是啥硬件版本?

网友:
我用过的好用

网友:
大白兔好久没出现了 被狼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