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大家看看我这电机怎么了?

楼主(2011-05-26):
型号是双天 xm2812RTR-33, 是电机带电调的版本。现在的情况是加电以后,电机 滴嗒滴,响以后就没有声音,推油门没有动作(正常情况下应该还有滴滴两声表示2s点,以及滴的一声表示自检通过)。
1、试过油门推到顶设油门行程,但是油门最大加点还是 滴嗒滴 后没有任何声音和动作,无法进入设置。
2、微调打到最低和最高也试验过。
3、把3通道和4通道,交换接测试,3通道是正常的,可以正常输出信号。推油门舵机有反应。

大家帮我分析下还有什么可能。网上找双天的说明书也找不到。官网上只看到电信数据,没有看到设置说明书。
因为这电机比较贵怕炸了舍不得飞,基本上倒是飞的xxd 的2204。前后飞行也就10次以内。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在此谢过。

网友:
没遇到过。。有问题就返厂吧。。双天客服还是不错的-。-我的2812就返厂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儿,双天客服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电机出毛病比较少 查查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