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推荐下,哪一种启动器性价比比较高,又好用

楼主(2011-05-27):
自己用的一个瑞集启动器坏了,想再换个启动器,买个性价比高的,不容易坏的,大家推荐下

网友:
瑞吉怎么坏了,不转了吗,看看碳刷呢。

网友:
充电手钻

网友:
一直用充电起子

网友:
亚托的 省事

网友:
老手一般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我用的是电动螺丝刀,启动50级油直

网友:
亚拓+亚拓40C

冬天打90也凑合

网友:
雷虎的启动器比较耐操

网友:
这个方便又好用

啟動器(直昇機用) HFSSTQ01
[HFSSTQ01]
建議售價:NT$4,250元
會員售價:NT$3,400元
產品圖1:

產品圖2:
電池安裝與電量燈號示意圖:

雙單向軸承設計:
包裝圖1:
包裝圖2: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人體工學防滑省力握把,設計輕巧、拆裝簡易且攜帶方便。不論直昇機或飛機,只需單手按下啟動開關,就可輕鬆發動引擎。
● 適用50cc 以下汽油引擎,或300級以下木精引擎。
● 可抽換式電池設計,適用T-REX 450相同規格電池:3S1P 1900~2300mAh/16C以上。充電器可共用自備T-REX 450電池專用充電器。
● 雙單向軸承啟動頭設計。
● 配備高啟動力,低反扭力超效能馬達。
● LED電池電量指示。
● 電池低電壓斷電保護。
● 馬達過熱斷電保護。
● 扭力過載斷電保護。

啟動器測試影片

●適用電池:3S1P 11.1V 1900~2300mAh 16C以上的Li-Poly電池(容許最大尺寸:112x35x24mm)
●空載轉速:2300rpm
●電池低電壓斷電保護:10.8V
●待機電流:0 mA
●馬達過熱保護:80°C
●減速齒比:5.3:1
●尺寸:80x60x390mm
●重量:700g(不含電池)

商品配件:
●啟動器本體 x 1
●直昇機用啟動棒 x 1

自備配備: 電池:3S1P 11.1V 1900~2300mAh 16C以上的Li-Poly電池

网友:
起动机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
我用的是充电电钻,呵呵!老鸟推荐的,还是二手的百得的,效果还行,就是要充满电,电量不足了转速慢了就不好用了。

网友:
这些年各种各样的启动器买过不下10个,在12v电压下只有极个别的好用。我推荐你上牙托的这款

网友:
瑞集启动器+6s锂电的飘过,太猛了

网友:
都没有说道点子上!手拨启动最符合楼主条件!

网友:
弄个手拉的。

网友(2011-06-29):
呵呵, 充电钻 加 内六角扳子  非常好用

网友:
亚托启动器  绝对 是个“按摩棒”  那个捏在手上一打   “活血”啊  麻死你。。。。   我现在用山寨120级 启动器 3S 锂电  加RJX单项启动杆  加起来才200块 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