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限制电压对锂电影响(电压对容量、截至电压、充电速度的数据分析)

楼主(2011-05-27):
好东西分享一下    不顶没事儿 看看就好

网友A:
那些终日纠结于“为什么我的充电器充完是 4.16V而不是4.20V?” 的兄弟可以看看此文。

网友:
3.65v影响容量吗?

楼主:
字是有点小   放大了还是可以看看的   顶顶

网友B:
这个说的是铁锂电池,不知道锂聚合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的是铁锂电池,不知道锂聚合是不是也是这样?

锂聚的充电末端曲线要比锂铁稍微平缓一点,但4.1V以上能充入的电量也相当有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些终日纠结于“为什么我的充电器充完是 4.16V而不是4.20V?” 的兄弟可以看看此文。

转载的文字毕竟有局限性,他是测试某种电池的。

我动手实际测试过,4.16和4.20,电池容量差10%以上。

PS:要讨论这些问题,大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一个经过校准的精确的万用表(大部分万用表是测不准4.1X的),不是要高档,是要准确
2、深入了解全电池公式,明白带负载电压和空载电压意味着什么
3、了解新旧电池的性能差异
4、对“误差”、“个体误差”、“统计分析”等基本的实验知识有初步了解
5、知道重复性实验和数据分析的重要性
:loveliness:

网友:
市面上还没有碰到标准的铁锂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载的文字毕竟有局限性,他是测试某种电池的。

我动手实际测试过,4.16和4.20,电池容量差10%以上。

PS:要讨论这些问题,大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一个经过校准的精确的万用表(大部分万用表是测不准4.1 ...

有点奇怪你是怎么测出4.16-4.20这个阶段电池能充入和放出10%电量的?不会是只凭恒压阶段的充电时间吧?
我虽然没仔细测试过,但以我以前的经验,450飞起来几秒钟后下来,电池的空载电压往往低于4.16V了,而且平常充电在恒流阶段4.16-4.20的充电时间相当短~
PS:我的万能表经标准电压源校准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载的文字毕竟有局限性,他是测试某种电池的。

我动手实际测试过,4.16和4.20,电池容量差10%以上。

PS:要讨论这些问题,大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一个经过校准的精确的万用表(大部分万用表是测不准4.1 ...

.......

验证“4.16和4.20,电池容量差10%以上”,请做如下试验:

电池充足到4.2V空载电压,然后以1C放电6分钟,拿下来再测空载电压,如果此时在4.16V以上,那么您的说法得到验证。............俺孤陋,如此NB的电池目前为止从没见过一个。

网友C:
我确实是做过试验的。

为了严谨,今晚再做一次试验。错了我道歉,正确的话,请你们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很多人所谓的4.18和4.20电量一样,其实是因为万用表不准。。。4.18实际是4.20,4.20实际是4.22。。。。

网友:
一般电池的充电曲线和放电曲线似乎都达不到10%,昨天我做了实验,4.15-4.20只差2%的电量,当然数据仅对我那只电池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确实是做过试验的。

为了严谨,今晚再做一次试验。错了我道歉,正确的话,请你们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很多人所谓的4.18和4.20电量一样,其实是因为万用表不准。。。4.18实际是4.20,4.20实际是4.22。。。 ...

没那么严重,只是求知、探讨而已。

请记得:电量测试要在放电做,国际惯例。举个极端点的例子:一只电阻,你可以充进去的电量是 ∞,能放出的是 0

充电时因为IR的影响,有相当长时间在CV阶段,电压即使不是4.16->4.20,仅就4.2->4.2V,充入电量也可观,烂点的电池甚至可以30%以上。

网友:
已做了第一轮测试放电,初步结果说一下,放电10%的电量,电压为4.12V,过程基本线性,可以估算出4.16V的电量大概为5%。由于测量中几方面误差我特意按照不利于我的论点来取的,所以实际的4.16的电量应该在6%~5%之间,不可小视。

照片整理中,接着做一次放到4.16计时试验。

网友:
整理了第一次数据,发帖。准备进行第二次测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6292885

网友:
很专业啊,有没有锂聚合电池充电电压限制的资料?

网友:
要看论文,考研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