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铝实验

楼主(2011-05-27):
工具:打火机气体喷火罐一个。
工件:铝
焊料:铜-铝焊丝,内含焊料(硼砂?--不知道)

铝铝焊接比较麻烦,主要是铝太容易氧化,表面会生成氧化铝阻止焊料附着。一般常用钨极氩弧焊,或氧炔气焊,但家庭条件一般没有。
我是用普通的打火机喷火罐。先用砂纸打光,然后后加热至焊料融化。

楼主:
结果如下

网友A:
焊接强度如何?

网友B:
好像不错,烧红要发不少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强度如何?

强度等同与工件强度。因为焊棒本身应该是铝基材。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错,烧红要发不少时间吧

不需要烧红的,烧红就氧化完了。一边加热一边用焊条试探,刚好融化就可以了。焊好后再加热以后让熔化的焊料流淌一下就可以停止加热了。

网友:
看着挺悬的

楼主:
正式焊的时侯应用角磨打个坡口再焊,这样才比较好看。

网友:
高温后铝材的强度会发生变化。铝变软。

网友:
哇,楼主的打火机都机很彪悍,焊枪都省了,焊条那里买的?什么型号,我们这里铜焊条到处都是,铝的就少见!

楼主:
虽说这个气罐火焰可以到1300度,但因为铝散热极快,因此我估计工件温度不会超过6,700度,因为工件并没有融化,大概这就是所谓的“钎焊”吧。用微型“氧-丁烷”焰枪可以到2800度,这样就可以使用黄铜焊料棒。

丁烷好弄,买个打火机充气罐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哪里有充工业氧气的,因此一直没下决心买喷枪,其实也不贵。

你们充氧气一般都是在哪里充的?

回楼上:那个是喷枪,不是打火机,它的风门是可以调节的,因此比打火机燃烧充分,温度高。一般打火机是不能焊的,我试过。这就像酒精灯和酒精喷灯的区别,两者焰温是不同的。
焊丝是淘宝上买的,开零买2米一段,要二十多块钱,搜铝-铝焊丝即可。我建议用铜-铝焊丝,容易焊。

网友C:
谢谢楼主,氧气小瓶的气站不理你的,可以到维修空调的店加他们对灌,气压肯定不足,但便宜,以前玩的时候5块,现在怎么贵都不应超10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氧气小瓶的气站不理你的,可以到维修空调的店加他们对灌,气压肯定不足,但便宜,以前玩的时候5块,现在怎么贵都不应超10块吧!

谢谢,回头问下看看,我家附近正好有个修空调的,不知道肯不肯。:)

网友:
不知打火机喷火罐可以这样焊铝!玩转行家!

耐久焊吗?喷火罐会烫手吗?

网友D:
焊铝主要是提前做好氧化层的清洁工作,还有焊剂的使用。以前经常焊接铝板,先要把焊接面的氧化层完全清除,焊剂用蒸馏水调和成糊糊,涂在焊条上面,用轻微碳化焰焊接,大型的工件需要预热和保温。加热温度要靠经验了,一般也看不出红。一旦起好头后面的就好焊了。我焊过的最薄的是0.5mm厚的铝皮。从楼主的照片来看基本上没有熔池母件没有熔化,只是焊条化了,有点类似钎焊,您应该用火焰加热焊缝,用焊条试探,母件融化后再送焊条,这样的熔池较深焊接后的强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铝主要是提前做好氧化层的清洁工作,还有焊剂的使用。以前经常焊接铝板,先要把焊接面的氧化层完全清除,焊剂用蒸馏水调和成糊糊,涂在焊条上面,用轻微碳化焰焊接,大型的工件需要预热和保温。加热温度要靠经验了 ...

谢谢指点,母件以我目前的喷枪加热是不会熔化的,热量不够,所以只能钎焊。
预先涂上焊剂可能效果更好,但一是不知道焊料配方,二是焊丝内有药剂,卖家说不需要预先上焊料的,直接焊。还给我演示了视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焊铝主要是提前做好氧化层的清洁工作,还有焊剂的使用。以前经常焊接铝板,先要把焊接面的氧化层完全清除,焊剂用蒸馏水调和成糊糊,涂在焊条上面,用轻微碳化焰焊接,大型的工件需要预热和保温。加热温度要靠经验了 ...

 高手,楼主这个不是那个铝焊条, 刚刚我试了下,铝焊条动都没动,温度不够

网友F:
学习了:loveliness:
铝件我是觉得很难焊接的 ,也许是一直没有掌握窍门,要吗加过火,母体融化变形了 ,要么温度不够,总之难把握铜和铝焊接时在修冰箱那找到一种专门的焊料 ,像焊锡丝,8元每米 ,那个效果倒是不错,熔点低流动性好,个人觉得那个比较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楼主这个不是那个铝焊条, 刚刚我试了下,铝焊条动都没动,温度不够

11楼最后我有说明,是“铜-铝”焊条,不是“铝-铝”焊条,铝铝焊条温度要再高些。

网友:
就是铝焊丝,熔点3 , 400 °C,比铝焊条的强度差,但好焊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母件以我目前的喷枪加热是不会熔化的,热量不够,所以只能钎焊。
预先涂上焊剂可能效果更好,但一是不知道焊料配方,二是焊丝内有药剂,卖家说不需要预先上焊料的,直接焊。还给我演示了视频。

      铝焊剂有成品出售,大约10年前25元/一斤的瓶子。大的工件可以预热,我以前是放在电炉子上面的,一定要注意安全,焊接的时候大量流汗,所以提前要多喝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loveliness:
铝件我是觉得很难焊接的 ,也许是一直没有掌握窍门,要吗加过火,母体融化变形了 ,要么温度不够,总之难把握铜和铝焊接时在修冰箱那找到一种专门的焊料 ,像焊锡丝,8元每米 ,那个效果 ...

     铜和铝的钎焊我没焊过。气焊铝以前经常焊,主要是氧化层的完全清楚一定要做好,整体预热后用轻微碳化焰含是比较容易的,加热的时候可以用焊条试试母件是否融化,一条焊缝最好不要间断。其实也没有他别大的难度,相信论坛的兄弟练习几次就可以了,当然焊好不容易。我以看着书学的,练了几遍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只是修补水箱这类的,焊结构的东东------相当于假焊。

网友:
去石家庄南三条市场时,见到过汽油焊,用一个密闭小塑料桶里面装汽油,有一个进气管,一个出气管,进气管接小气泵或脚踩气泵,出气管就接了一段3-4mm的铜管(铜管上又接了一段毛细管,估计是为了出气时靠负压吸入空气的装置),能把铜焊条熔化。10元一个这样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