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朗平衡仪连接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1-05-27):
我的平衡仪驱动安装成功了.usb接上电脑后,写入和读取都是灰色,无法选取,请各位老大帮助啊!

什么先开软件,再接线,再上电,或者先接线上电,再开软件,,,,之类的顺序都试过了....镜头也接上了...电脑都显示没联接上平衡仪
******************************************
问题解决了!! 像foxdingding说的,要在电脑的设备管理中,把平衡仪的驱动com口设置成1~4,即com1、com2、com3、com4之中的任意一个都行,像我电脑中一装好驱动后默认的是com15就不行。

(电话联系过固朗的技术人员,都不清楚这方法,只会叫我装多几次试试,我晕。。。。)

再次谢谢foxdingding兄!

网友A:
看我以前的贴,COM口的问题。

看我以前的贴,COM口的问题。

网友:
看电脑系统,XP应该行,Vista不行

楼主:
那要哪设置com口呀? 我是手提电脑XP系统,我用系统的设备管理查了,com15口,但软件上要在哪设置com口呀?好像没地方设备呀,或者软件内定com口是几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以前的贴,COM口的问题。

找不到你说的贴子呀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像foxdingding说的,要在电脑的设备管理中,把平衡仪的驱动com口设置成1~4,即com1、com2、com3、com4之中的任意一个都行,像我电脑中一装好驱动后默认的是com15就不行。

(电话联系过固朗的技术人员,都不清楚这方法,只会叫我装多几次试试,我晕。。。。)

再次谢谢foxdingding兄!

网友:
有使用WIN7系统成功驱动平衡仪的么?

网友:
这个平衡仪在电脑的设置还真的很麻烦,新手是不好弄,希望出一个教学步骤,这样大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学会掌握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如果不是COM1-4。。只需要在链接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删除掉平衡仪。然后刷新,找到设备。重新安装(指定目录,不要自动)。可以100%每次连接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像foxdingding说的,要在电脑的设备管理中,把平衡仪的驱动com口设置成1~4,即com1、com2、com3、com4之中的任意一个都行,像我电脑中一装好驱动后默认的是com15就不行。

(电话联系过固朗的技术人 ...

GL/YT/MB的PC程序都编的比较业余,不说也罢。

本来想写个技术贴,但是看到这坛子里面很多不学无术的S.b的咕嘈,就没兴趣了。
比如我老人家用6s电池飞450 20分钟,就一堆S.b在咕嘈....
以后自己玩自己多潜水吧,有问题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