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点已经很靠近尾波了,为什么还是逆时针自悬啊,是不是我尾浆部分装错了

楼主(2011-05-27):
中立点已经很靠近尾波了,为什么还是逆时针自悬啊,是不是我尾浆部分装错了

网友:
     没看出明显不对啊!

楼主:
那为什么还是自旋呢,我觉得转速没问题啊,而且,就算提高转速,也没明显改善,接着我又把螺距降下来 ,也没明显改善

网友:
旋的有多快?陀螺感度设反了?中立的时候,两片桨折过来以后有几度夹角就可以了

网友:
陀螺反了,扇齿松动打滑,还有楼下补充。

网友:
如果是飞速旋转,就是陀螺反向了~

楼主:
和陀螺仪没关系,我找中立点从来不连接陀螺仪,直接舵机插4通道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反向,大家都遇到过,反向就是没锁尾,没锁尾就不能抵消扭力,没抵消扭力就逆时针旋转。

楼主:
我舵机没接陀螺仪啊,我就是先找中立点,

网友:
你应该先告诉大家 你用的 什么陀螺  什么锁尾舵机

网友A:
标题

按理说,这个位置的尾浆应该螺距挺大了呀。怎么楼主的几乎没螺距呢。

网友:
尾舵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这个位置的尾浆应该螺距挺大了呀。怎么楼主的几乎没螺距呢。

是这个原因,尾轴不够长,把尾桨中联往外装试试

楼主:
找中立点的时候我不接陀螺仪 如果接了陀螺仪,压根就不用找什么中立点,质量好的陀螺仪不找中立点也能锁的很好,找好中立点是为了能使陀螺仪发挥更好的性能。  我找中立点的办法就是,尾舵机直接插第4通道,通过调整尾舵机在尾管上的位置来使得旋停不自转,这样找出来的中立点最标准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中立点在很靠近尾波的地方才能刚好悬停不自转,这样一来,左右行程相差太大,看着就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中立点的时候我不接陀螺仪 如果接了陀螺仪,压根就不用找什么中立点,质量好的陀螺仪不找中立点也能锁的很好,找好中立点是为了能使陀螺仪发挥更好的性能。  我找中立点的办法就是,尾舵机直接插第4通道,通过调整 ...

把陀螺切换到非锁尾模式,找出来的中立点和LZ的一样。
“找好中立点是为了能使陀螺仪发挥更好的性能”————非常赞同!

楼主:
有没有人啊,东西都是原套的,如果是尾轴太短,那是设计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
在非锁尾模式下调中立点就会尾推靠近左边了,只有加长尾轴才能解决问题。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别管他

网友:
我的調試方法是:右手抓住飛機底部, 舉過頭頂, 陀螺打到非鎖尾模式, 左手慢慢推遙控器油門,推油門過程中感覺飛機有向左或向右的扭力就停下來, 反方向調整拉桿長度調滑塊位置, 直到50%油門, 飛機沒有明顯的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的力量就算調好了... 又快又安全.....

网友:
这么多人叫lz公布陀螺锁尾型号都不给。如果401以下的,直接不用查了,就是陀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