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噢!!!EPO材料喷漆的问题!!!!

楼主(2011-05-27):
EPO材料谁用漆喷过?用的是什么漆?

会伤EPO表面嘛???粘性强吗?

网友:
就用普通自喷漆 拿远点慢慢喷,喷几下风干一会继续喷,

网友:
普通自喷漆

楼主:
还会喷穿啊?那么恐怖。

网友:
最好用炳烯,喷的固不太掉,喷前最好打磨一下,用瓶装喷漆油漆那种,便宜,但会掉

网友:
自喷漆附着力不够

网友(2012-03-17):
如果先喷光油或者喷漆后喷光油呢
光油不是保护漆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油是能保护油漆,但固有的面漆附着力不够光油会和面漆整体退落的

网友:
用五金店的自动喷漆,很好用!我的AT6就是用的那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在无风大太阳下面操作,距离有500MM比较好,喷两次,注意啊,我喷歼10就用了两瓶漆哈。准备两瓶自喷漆,一品不够啊

网友:
买点自喷漆直接喷!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9351&highlight=
我滴AT6就是直接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