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使用多大平方的电线

楼主(2011-05-27):
打算买个250A的单相焊机,需要从家里引一段电线出去,这个电线需要多大平方的好呢?

网友:
电源6平方足矣

网友:
把线用50的
建议把焊机也拿出去
把线越短越好

网友A:
一次侧电源线不是太长的话有6MM²够用了。二次侧焊把线25MM²就行。
住家使用的话注意连续焊接时间不要太长,以免电表和线路超负荷过热烧坏。焊机电源最好直接从进户电源总开关下端接出,不要随便插在插座上,万一烧坏墙内暗线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侧电源线不是太长的话有6MM²够用了。二次侧焊把线25MM²就行。
住家使用的话注意连续焊接时间不要太长,以免电表和线路超负荷过热烧坏。焊机电源最好直接从进户电源总开关下端接出,不要随便插在插座上 ...

25的把线200A烧都会很热的

楼主:
店里的人给我说的是用25mm2的焊把线。

网友:
你用多大的焊条

楼主:
常用2.5和3.2的,偶尔用下4.0的

网友:
此帖和翼诚的帖有的一拼,以后简称翼诚帖或者易沉帖

网友:
3.2的一般是120A,用25平方的没问题
4.0的一般是180A,长时间焊就得用50平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侧电源线不是太长的话有6MM²够用了。二次侧焊把线25MM²就行。
住家使用的话注意连续焊接时间不要太长,以免电表和线路超负荷过热烧坏。焊机电源最好直接从进户电源总开关下端接出,不要随便插在插座上 ...

如果楼主长时间使用建议用6平方铜芯线,4平方铜芯线已经满足了,相当于8平方铝芯线的荷载。最重要的是铜芯线不会烧线。

楼主:
这个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呢?

网友:
一天八小时

网友:
别忘了买足方的国标线

网友:
不太在意成本的话35MM²、50MM²都行。25是细了些,但是省钱呐
标称250A的焊机用4MM焊条可能会吃力些吧?个人用用3.2和2.5的足够了呀

网友:
连续焊接时间要自己掌握,焊接一段时间后试一下焊机、电源线、焊把线的温度,在允许温升范围内就没问题。如果很热了就要停下来了。

网友:
要看你焊机是那种了,逆变的IGBT的功率因数0.9以上,2.5平方的电源就够了,要是MOS管的2.5勉强能用,4平方足以,老式变压器焊机的话,最好6平方。把线如果实用的话35平方。都的铜线的。

网友:
2.5平方的电源就足够了

网友:
如果是锐龙200A这款机呢?

网友:
2.5平方足够了,你墙内布线未必有足2.5平方铜线,个人使用感觉200A焊机没烧水厉害。另一头用50的会后悔的,焊机接头都没那么粗,浪费钱

网友B:
原帖由
幽蓝
于 2011-5-27 13:47 发表
电源6平方足矣
若是200A的逆变直流单相焊机,电源4平方够用了,若是使用时间不长,电源2.5平方都可以。

网友C:
高压送电的原则,如果焊接场地离家较远,初级220V电源线要长而且尽量粗,次级焊把线只要能满足工作需要越短越好,一般不超过3米,有经济能力的话也是粗一点好,要注意搭铁线应和焊把线一样粗,否则省不了钱连焊把线也白粗了。如果焊接电流上不去就要考虑提高输入电压了,最好买初级220/380都能用的焊机,家里没有380电压可用大功率的自耦变压器升压来解决(用稳压器补绕几十圈也行)

网友D:
铁线应和焊把线一样粗,请问这名话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接工件的二条线(一个接手把的,一个接工件的)也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