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翼龙制作遇到难题, 请大家出个点子.

楼主(2011-05-27):
遇到个问题,翼龙双发,左右桨应该用一套正反桨,翼龙最大可以装7寸桨

四轴用的8寸或10寸桨 然后自己改小吗,好象四轴的桨都挺大的

改高两个马达座的话, 推力线变化重大,请老鸟出马提个醒

或者我觉得一不做二不休,双头翼龙 依然用单发,中间搭桥 建造马达座 如何?

楼主:
似乎用4轴的桨才能买到正反的?

网友:
我的翼龙改改电机座 可以装9寸桨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搞呢?你不觉得平行四边形是很不稳定的结构吗?

网友:
双摄像头?莫非玩3D FPV

网友A:
楼主这样的机型不用正反桨,正的2个没问题的,注意推理线就OK,

网友:
"双头翼龙 依然用单发,中间搭桥 建造马达座 如何?"

                 完全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的机型不用正反桨,正的2个没问题的,注意推理线就OK,

完全同意,这么小的桨,就算都是正的也没啥问题,大桨自己改小也行,注意平衡就行了,我以前就弄过,但效率肯定受影响

网友:
采用什么样的布局应该符合空气动力学,而不是凭想当然。一个新布局如果用同样动力系统续航更长那才是个好的布局。

网友:
支持中间搭桥,这样你可以用10寸桨,效率大提高,还省却一个电调,省却两个电机转速不同步的烦恼

网友:
不但要用木板在后面搭桥

还要弄木板在机舱盖上搭桥 增大机舱吊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