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判断尾轴是否弯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1-05-27):
看到不少模友在讨论尾轴是否弯的,我发个我用的方法供大家参考,见图,刀杆逐步靠近尾轴, 缓慢转大浆,观察轴与罗丝刀杆间的距离,如果忽大忽小,就是弯了.这个方法可以做到非常高的精度,可以准确知道弯的方向. 如果非常的轻微弯曲的话,用手扳一下就能会来.只要尾波轴承没有明显晃动,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可靠.

网友:
学习,用手扳?可行吗?

网友:
顶。好方法。
直升机维修和调试的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类似于这样一个可靠的方法+一个可靠的参照物。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啊

网友A:
 方法是不错..但是现在很多副厂的出来就是弯的..

网友:
不错。早就这么做了,

网友:
中联的检测方法有吗?

网友:
用手旋转大桨来带动尾轴旋转,再用手捏住尾轴。如果尾轴有弯曲的话,手是能感觉到的。

网友: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什么都不用拆,只要把尾推滑块推到最外,转动大桨用手感觉滑块的震动就行了

网友:
我的尾轴一般不换,一直是这样调直的

网友:
转起来一眼就看得出来!何必这样麻烦。。

网友:
能看直接看出开来的是弯的很厉害的了

网友(2012-07-23):
各有各人的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是不错..但是现在很多副厂的出来就是弯的..
这话一点不假,我碰过多次。也是用LZ的方法板一下。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话说,我一起都是手指甲抵这轴承,然后转大桨,感受指甲压力有没有变化

网友B:
正在找原因不只是不是尾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