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推荐入门机机

楼主(2011-05-27):
有木有室外的双桨机啊。个头可以大一点,抗风可以强一点。操作性好一点。其它无要求。
主要是和儿子一起出去玩的。谢谢了。

网友:
双桨机都不抗风,如果想玩玩的话,F28不错,很便宜,很稳

网友:
除開改裝機不說,能在市面買到的看來只有華科爾的lama3有較强的抗風能力,其他的雙槳共軸就免說了!

网友:
那你买个三通双桨玩具好啦,风大就在家飞

网友:
无副翼的抗风好,

网友:
咕~~(╯﹏╰)b
大的双桨机,如果考虑控的问题。还要用2.4G 只有华的机子
如果普通频率,可以选ESKY 020 好歹以后可以用其他控来玩。
再大就只有玩具厂才生产了。不过价格便宜。

网友:
如果撇除大点的要求,华科尔LM130D01、LM180D01这两款或许勉强满足其它的要求

网友:
这个怎么样

大小和450一样,不是很大的风的情况下可以飞

网友:
还是260了!超耐摔!但要记得把尾电机线加固一下!

楼主:
哎。想了半天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订了260,还是让儿子开大脚吧。全地型,全气象,全时间。继续深化大脚改装。
装灯装铝板,等等。

网友:
推荐天7或天6套装双浆机

以后升级不换遥控。最佳理由。入门合适

网友:
买4#6s或者4#6 bell在家练习手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