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亚拓450sport套装,有问题谢谢。

楼主(2011-05-27):
请问原厂装配好的旋翼头是否需要拆开重新上胶再安装呢?

网友A:
我的没有重新上胶 横轴螺丝松了 哎 我的原装大桨

网友B:
必须重新打开上胶 否你会发现你的机机磨损特大 想知道原因吗 这里不能说 不然会让JS不高兴的

网友C:
最好把螺丝也换了。刚才伊辉说它的马达座螺丝断在里面,结果侧板也没得救了。

网友D:
不要偷懒还是一颗一颗的慢慢上吧!

网友E:
原帖由
af85mm18d
于 2011-5-27 18:30 发表
有必要
多看看af85mm18d兄的帖子...他也刚入450不久!~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