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看下,这个灰机参数理论上能飞起来吗?

楼主(2011-05-27):
老鸟帮看下,这个灰机理论上能飞起来吗?

机身:660   高度100
翼展1000(包括副翼)
翼弦:205  最大厚度25
竖直尾翼高度:120
水平尾翼:长320   宽140

偶自己画的图参考《航空航天技术概论》~~

画出来了感觉挺漂亮~~就是不知道~~

如果理论上能飞偶就买东西啦~~请各位老鸟~~给小弟指点一下~~

这套数据配什么电机什么浆???偶用  天地飞6A遥控~

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
头罩比较丑……
如果用XXD的电机,2208 kV1100或者2212 kV1000,GWS EP9050直驱桨,11.1V 1300mAH电池,应该能获得不错的飞行性能。

网友A:
 2212 KV1400 在600克以下,60cm翼展以上机型 基本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 KV1400 在600克以下,60cm翼展以上机型 基本是万能的

基本也是最不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黑色是我随便加的~·~等待时候换成灰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