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银盔银甲的ZI6

楼主(2011-05-27):
呵呵。上两张图片。

网友:
ZI6 PRO银战士

楼主:
采用可调稳压模块供电,一是,担心二极管压降法的电压会不会超出3.5V,毕竟莫名其妙的弄坏过一个;二是,二极管会很烫的。

网友:
降压模块可能干扰接收机.用二极管就没有这个担心.你自己取舍吧

网友:
2593,发热怎么样??/

网友:
关注,供电问题一直没解决。现在我连着个电池盒。

网友:
我测试过,ZI6工作电流600MA左右,以为拆掉显示屏后电流至少会减了三分之一左右,没想到拆掉显示屏接上视频输出后竟达800MA,而且主板发热挺厉害的。

楼主:
二极管压降法是没有问题的,是个有效的办法,可能单节锂电的电压冲的过高,到了4.3V以上(我用手机充电器冲的),再加上可能买到一颗劣质的5408,压降没有0.7V,一上电,也许就是这样弄坏的。

网友:
弄3个IN4007并联然后串在电路中

网友:
二极管并联没有作用的。。。。除了防止烧断的后备

楼主:
经过实际测试,zi6的正常电压是3V,2.8V开始低压报警,低于2.8V自动关机,至于高出3.5V多少就开始烧坏,由于我不是卖zi6的,所以无法供应充足货源用来测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