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孔时,钻头的连接杆插在尾座坐里面弄不出来了,有 ...
今天打孔时,钻头的连接杆插在尾座坐里面弄不出来了,有啥好解决办法没

楼主(2011-05-27):
今天打孔时,钻头的连接杆插在尾座坐里面弄不出来了,有啥好解决办法没

网友A:
又一个?前几天坛子上有人问过。搜一搜。
找到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1

网友B:
钻头断了吗 用下刀铁不行吗
哦 我看错了 楼下对

网友C:
尾座里?我向来倒着摇手柄,里面丝杆会把夹头顶出来

网友D:
倒着摇手柄

网友A:
看错了。还以为是主轴的。。

网友E:
往回摇丝杠刀头了就把连接杆顶出来了!

网友F:
倒着摇顶不出来。就正着摇出套筒从套筒另一端放根铁棍敲行吗。

楼主:
解决啦,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