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机载SD卡录像,FPV主流

楼主(2011-05-27):
FPV飞行,严格的说与航拍也是有区别的, 首先它的目的不一样:FPV飞行记载录像的主要目的是自己飞完后再次欣赏,分析飞行情况;航拍则主要是为了获取高空鸟瞰的清晰图片。所以我觉得玩FPV,比较合适的就是选一个520线的CCD摄像头,外加一个机载单板SD卡录像机,这样也可保持较高清晰度的图像。为了在飞丢飞机后通过地面录像查找飞机,在地面也可用单板SD卡录像机继续录像。

          单板SD录像机的优势就是轻巧,容易用泡沫等材料做个保护,放在机舱内不易摔坏。比起2000多元的狗扑肉来非常实用。

网友:
 玩几次要求自然就会提高的
最后发现还是只有高清航拍才行的
当然不一定非要狗扑
其他车载的高清录像机多得是

网友:
GOPro截止发帖时间还是无法超越的

1080P的机器很多 但是GO PRO冠 绝顶

楼主:
主要还是狗扑肉太贵,摔了、丢了太可惜。

网友:
看飞场条件吧 寄居在城市中 FPV总是艰苦的

网友:
价格如何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啊,我买的尾货数码相机600多块,拍摄和录制效果很好!如果楼主说的那个SD录像价格像广告上的那么贵的话那就没必要了。

网友:
GOPro截止发帖时间还是无法超越的

网友:
单板SD录像机什么样?LZ上个图?

网友:
 为啥非要超越狗扑乳?凡事讲个度,差不多合适就行了,不然麻烦就来了
我用的一般的车载高清,光线好效果也很不错的,720P基本不丢帧,1080p有点浪到时真的

网友:
我刚开始用60块的MINI DV, 现在用ZI6。

网友:
比起2000多元的狗扑肉    狗扑肉这个名字起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