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会卡住,要用手拨一下就转,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1-05-27):
电机
会卡住,要用手拨一下就转,是什么情况?电机是2212的3550KV的。稍微推一点油门的时候有时候会卡住,嘀嘀嘀叫,用收转一下就好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且油门响应有问题,半油门之后电机才反应,郁闷

网友B:
是不是进角设置不对?电调里面可以设置的。我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电调该怎么调

网友D:
我觉得缺相了

网友E:
是不是摔过啊 把电机轴稍微摔歪了

网友F:
缺相了,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G:
缺相了,把电调和电机的接头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如果是虚焊就得回家上烙铁了

网友H:
马达外壳变形,或者主轴弯。

网友I:
电调接触不良或者快挂了……

网友:
各式各样的回答,我不知道该听哪个的

网友J:
总结下听自己的吧!

网友K:
缺相了,把电调和电机的接头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如果是虚焊就得回家上烙铁了 这个对

网友L:
跟我的2212情况一模一样,用了2年了,是挂了,手板都很紧。

网友M:
我的也是也是这样我新买的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