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啊!

楼主(2011-05-27):
我的 B6
充电器
充满电的电压是4.16 4.16 4.16 怎么不是 4.20啊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二我都碰过
一、B6截止电压显示不准,可以在隐藏菜单里调
二、你的表不准,要换个表
三、B6截止电压不准,这个要动烙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 换了 好几块数字表 都是这样 4.16 4.16 4.16

网友B:
正常,别担心,我的刚买回来时才4.0拿去修了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充满电 应该是4.20 4.20 4.20 啊 ~ 我现在充满是 4.16 4.16 4.16 也就是说电池没有充满啊

网友A:
如果你确认表是准的,那就是B6的截止电压设的比较低,请到电池和充电器板块搜索相关帖子

网友C:
玩玩而已不用太在意,多开次油门也就这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