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1-05-27):
初入四轴论坛,发现无限的乐趣。但感觉现在很多做DIY的,几乎所有元件都是现成的,感觉成就感不大,并且挑战性不高。
这个项目,自己想DIY的部分多一点。

无刷电调的基本原理,我略懂。对于现在现售的很多无刷电调,小弟有以下一些问题:
无刷电调输出3条线路,驱动无刷电机;有两条线是电源输入,还有3条线接遥控器的输出端。问题如下:
1、本人不想用现成的遥控器,自己想用用单片机DIY一个,这应该问题不大。想用自己DIY的遥控器和接收器控制飞机。
无刷电调的3条信号输入线接受的是来自接收机的信号,我想问的是,这3条线是不是推挽式的PWM信号?如果是的话,该信号的周期多少?是不是20ms左右?
另外有人还说电调利用什么IIC信号,那样的话,不就只需两条线吗?怎么会是3条?
还有介绍说,无刷电调还负责给遥控接收器供电,这就糊涂了,就3条线,怎么供电啊?

2、还有,无刷电调针对的都是充电式锂电池的介绍,由于处于开发摸索阶段,所以我想能不能用开关电源(电源适配器)直接给电调供电?

网友:
电调的3芯线是地线,5V输出,PPM信号线。就是标准的舵机信号线。
IIC接口只是少数四轴用电调,一般不是这样的接口的、
电调用什么电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带的起来,模型电机耗电很大。

楼主:
PPM信号线?不应该吧。一般不都是PWM信号调制么?说实话,PPM我都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1、接收把PPM信号解码后输出给舵机/电调的信号就是PWM信号,周期20ms脉冲宽度1ms~2ms。MK电调使用的是I2C信号,两根线。电调把电池供的电转成5v输出,给接收供电,第一根是地,第二根是VCC,第三根是信号线。
2、可以不过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需要满足要求。除非你不装桨后只是验证启动算法。

你要DIY遥控的话就再和你说一下PPM信号的格式
FUTABA的控:20ms一帧,每帧有N+1个负脉冲(N=通道数),每个脉冲宽度为400us,每一帧里面相邻每两个脉冲之间的距离是1ms~2ms不等。ppm信号经过接收解码后输出N个通道周期为20ms的的PWM信号,第一通道脉冲宽度为PPM信号1、2两个脉冲之间的距离,第二通道脉冲宽度为PPM信号2、3两个脉冲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