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250,请大家来看看我选的配置,老鸟指点迷津啊

楼主(2011-05-27):
下午没事,自己胡乱配的250,加上控一起
空机 skya250,价格298
舵机
恒吉933*3 922*1套装,价格255
陀螺仪
飞越 GY650 TL2685,价格280
电调 好盈Pentium-18A 无刷电调,价格80
马达 浩马特 HB2625 (200/250通用型
电机
) 送香蕉插头 热缩管 马达齿,价格70
遥控器
天七带双接收,价格650
电池
花牌高性能聚合物电池!!11.1V 850MAH 25C 3S1P 亚拓250用*3,价格180
充电器
飞科达/新款IMAX B6AC 多功能平衡充 带激光防伪 带电源,价格245
现在总价2058,加上配件2500,大家看这个配置能飞吗?有没有更便宜的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配置能不能倒飞呢?虽然我还是新手。。。

网友:
希望顶的人多点

网友:
没人回帖啊。。。

网友A:
感觉楼主配得不错, 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网友B:
其实我更关注SK250对新人或者说入魔不久的人来说是否能操控好...最近也想入小鸡了

网友C:
我入摸用的SK250,操控悬停没得问题。前提是模拟器练了很久

网友D:
2612+2801,性价比不错。关键是可改无副翼,好调。

网友E:
配置完全可以倒飞啦!就是不知SKYA给不给力?

网友F:
SKYA可能挺不到倒飞啊

网友G:
斜盘舵机换

网友H:
咳,这价格不如收个亚托250SE二手机了。

网友I:
好贵哦,比我的450还厉害。

网友J:
2500RMB上亚托250SE了!
电机买AKE 3500kv的那款 也才88RMB!

网友:
回复 网友K:
请问舵机换成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可是我这个价格包含控哦,二手的可以考虑,但是价格也不低啊

网友J:
别省的太多!我的感觉!

网友L:
感觉就是小马拉大车,这jj有必要用这么好的配置吗,这种配置还不如买亚拓原厂套装了,我的250斜盘舵机用的是最便宜胜辉9G

网友M:
你那配置太高了吧。
我也入刚了一台,
skya空机298
0704B陀螺仪60
13块辉胜舵机四个52
电调40
无刷马达40
旧电池原价45
一共535哈哈,看看能飞不。不过为了保险尾舵机还买了个D90,35块。
瞎飞着玩吧。会玩了再上好东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也不是很懂哦,我只玩过环奇852和4#3b哦,平时都是看450的,然后看250更适合我,就把那个能用了搬到这上面了,还在存款中呢

网友M:
回复 网友N:
我也只飞过丘比特,最近正装250,我只不过是把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零件装上看看飞的怎么样。舵机是想装固定翼上用的,陀螺仪时装丘比特上用的,其实我买的都是D90的舵机还有kds800的陀螺仪。比你配的低一个档次吧。电机电调、电池是我原来丘比特上的,直接拿来用。我觉得你要是不是一时兴起,可以把钱匀到控上,买个好控。

网友:
请楼主坚持自己的选择,能保证飞行效果, 很多人说3道4,其实他们自己的飞机也不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M:

嗯,谢谢啦,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L:

额,应该是大马拉小车哇。如果用13块的舵机,能翻过来吗?我对这些舵机还不是很了解,就知道4#3b的小舵机已经很快了哦,还有我这个是初期入门的价格啊,包括控,充电器的,其实买机子才一半啊

网友:
我就奇怪,这帖怎么看不到lvcha的回帖呢?

网友:
配置还是不错的。倒飞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N:

我没买好舵机是觉得那是易耗品,我还没学会翻呢,他们就都被我炸完蛋了。我的舵机都到手了。十几块的和30多的的确不是一档次。做工差很远,声音都不一样。其他配件买点好的倒是无所谓,陀螺仪什么的一般又炸不坏。

网友O:
我今天定了两架SKYA250空机才230,可卖家说问过工程师用2S电,我正迷惘,大家给个建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今天定了两架SKYA250空机才230,可卖家说问过工程师用2S电,我正迷惘,大家给个建议吧!

哪里定的,给个链吧,我空机还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今天定了两架SKYA250空机才230,可卖家说问过工程师用2S电,我正迷惘,大家给个建议吧!
哈哈,我一直都是用2S的电,但只能练练悬停

网友:
我也买了第2台skya250.东西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
用山寨250建议用飞越250都好,别用SKYA

网友:
看来我也要买第二架了,第二架玩有副翼。

网友:
在淘宝里搜阳光明媚1681就找到了,有天作证我可不是托

网友:
标题

亚拓的比较省心

网友:
2500上250SE。否则不用多久你就会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