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池

楼主(2011-05-27):
我最近自己装了台非耐450sport,不知道用什么
电池
好。现在用的是ACE 2200mah 25c 3s1p电池,不知道合适吗?但实际使用好像时间很短啊!用20c的怎样?请教了!!!

楼主:
对了,一块花牌的被我过放了,不知道还能救吗?

网友A:
你应该把时间发出来...还有要注明是3D还是悬停还是什么的...还有就是下来后的电压是多少...否则这里的大神们可能无法判断....
2200电池正常应该是悬停5分钟左右,看电池的质量而定.3D的话就少1到1分半钟

网友B:
我的450用的 也是2200mah 25c 3s1p 效果还不错啊

网友C:
450SPORT,,,用3S电池 2200MAH
悬停一般在 5分钟
3D 3分半到4分钟
下来后测量电压,应该是在3.7以上,如果太低了,那就是你的飞机不对劲
ACE的电池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