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天行者螺旋解决的办法!(图)

楼主(2011-05-27):
改倒T尾,一切正常,终于摆脱了每次飞行必螺旋的下场!! 以前尾巴加强了玻璃钢都照样螺旋

网友:
起飞重量加到2公斤再下结论

网友:
 我用的T尾,1.7Kg,我觉得好飞得很呢,根本不会螺旋什么的

网友:
我也一样,不会螺旋啊,只是机翼有时候会折断!

楼主:
我的起飞重量是2公斤多。。 以前没改的时候空载都螺旋,
银燕2820-7  电机硅胶线有80CM长(玩捕食者的时候延长的)   两块2S4000毫安30C电池串联  好赢60A电调  老款数码相机一台

网友:
也不知是否由T尾引起的,我自已做的飞机,以前仿天行者的T尾,总感觉不太好飞,现在改为常规的倒T,经常在高空故意让它螺旋,在离地二十米时改出很轻松。

楼主:
翼龙也是高翼台  倒T尾  好不好飞大家都知道哈   我原来有个孔雀鱼滑翔机   正T尾 也不怎么好飞

楼主:
我还有个A5水机   也是螺旋

网友:
我的小A5水机还没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马达安装怎么看着怪怪的啊?

楼主:
原装木片电机座的中心孔太小   就用电机十字架垫高了一点

网友:
T尾是真正的元凶吗?

网友(2013-03-03):
说下鄙人的一些看法,众所周知,天行者采用上单翼上反角机翼,其静稳定性是相当的好,而平尾部分也采用了相似结构,两者在失速时为了保持自身的稳定性会相互制约,导致机头无法纵向倾斜去释放飞机的势能,转而由侧向来释放飞机的势能,除非重心有很明显的向机头一侧倾斜趋势,或者降低平尾的静稳定性,即由上单翼(T尾)改为下单翼(倒T),否则螺旋很难避免。从最新款2013天行者上也反应出了这一变化,这其中定有蹊跷。小弟不才,以上言论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看官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起飞重量是2公斤多。。 以前没改的时候空载都螺旋,
银燕2820-7  电机硅胶线有80CM长(玩捕食者的时候 ...

你那银燕2820电机动力够吗?两公斤的飞机,多少KV,你多大的桨飞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