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时逆时针转90-180度,后正常

楼主(2011-05-27):
我的飞越450SPORT,GY650
陀螺仪
,天七的控,3S电源,刚启动时要逆时针转90-180度,后锁尾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刚启动时转速那么低,就是最好的陀螺仪过来,你突然加油门也会这样的,别担心,你油门慢慢推起来,顺便检查一下舵机动作,养成好习惯!

网友B:
油门推慢点,脚架上套4个胶圈。

网友C:
推油门时给点右方向

网友D:
启动时机身受到的反扭力使然

网友E:
脚架套上胶圈增加摩擦力。

网友F:
充分利用超柔和启动

网友G:
這個不影響飛行就沒問題的. 如果看著不爽,可以試下以下的方法:
1. 0油門的螺距調低些, 我的是-4度. 啟動的時候增加向下的壓力,鎮住飛機.
2. 啟動前看下尾巴滑塊, 推方向到偏左邊一些.
3. 推油門的時候0~25% 要緩慢推. 尾漿瞬間的加速會導致甩尾..
希望能幫到LZ..

网友H:
换个缓启动好的电调吧~

网友I:
我的也这样,正常

楼主:
感谢!
多谢各位的帮助,我又进了一步,愿大家模路顺利!

网友J:
我的也有这症状!学习了!

网友K:
那天在老赵店里看老赵飞的那个450也是这样,应该属正常,我的以前都是关掉锁尾起飞就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