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齿轮

楼主(2011-05-27):
我看到直升机大齿盘有斜齿,还有人字齿,
舵机
齿轮如果做成这样,会不会增加耐炸性?虽然这样会导致成本增加,但可以减少换齿,说不定还会更省钱呢

网友A(2011-08-24):
想法挺好,楼主试试看,给个结果,静候佳音

网友B(2012-01-22):
意义不大,斜齿虽然比直齿负载能力强,但对于瞬间过载,比直齿也强不了多少的。。。至于人字齿,是保留了斜齿的优点之上,消除了斜齿互相作用带来的轴向力
舵机扫齿一般都是瞬间应力过大,齿根断裂,与其做需要高精度加工做模的斜齿和人字齿,不如直接做金属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