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下面凤凰操作延迟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1-05-27):
提示:

网友A:
不会啊,,,电脑加点配置吧。特别是内存

网友B:
估计是显存不够 话说凤凰队硬件的要求比较低的

网友C(2011-07-02):
我也遇到过,我是把凤凰卸掉后,从另外一台电脑重新拷过来,就OK了。

网友D:
正要买一个用呢!我的也是Win7 徘徊中!

网友E(2011-12-1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刚开始在win7下装凤凰2.5V没有延迟问题,后来升级了就不行了,然后卸载删除后想重新装2.5V 。
这下也不行,重新装回2.5V也产生了延迟,邪门了,难道没删除干净????

网友F:
win7 64bit旗舰版玩凤凰3.0表示木有延迟。

网友(2012-04-20):
也模拟器无关,是显示延迟。解决的方法是:模拟器程序设置的显示里面,不启用全屏模式和开启垂直同步。
可能这个问题困扰着好多朋友,所以拿出来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