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调机求助

楼主(2011-05-27):
那个调整十字盘水平是,在油门 0 50 100 事都水平,但是从0推到100之间一个位置不水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能避免吗,怎么解决,对飞行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好像不能完全避免。三个舵机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网友B:
要求高就换好舵机 数字的

网友C:
舵机行程不一致造成的,可以换好的舵机。如果对飞行影响不大就算了。

网友D:
这个要换神舵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2012-04-18):
舵机的问题啦,板凳说的对,行程不一致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