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曝我制作的环牛

楼主(2011-05-27):
看到如此精致的做工,大概不相信是我手工制作的吧。

无级调压

无级调压

网友:
做得很好
赞一个。

网友:
调压部分是你自己做的,但线圈应该不是你自己绕的

网友:
这个稳压器的自耦确实做得一般

网友:
呵呵  看样子还是可调电压的  不过时间长了磨损久了线圈间会短路 环牛做的不错 调节电压的这种做法不可取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还是支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绝对是我绕的,你如果需要环牛,多大的功率,输出电压多少说清楚,我就能给你绕个,而且手艺比这个好。

网友B:
我有个环牛烧了 回头请教下楼主 现在想着那铁芯是一个圆圈 ,难道绕的时候没绕一圈都要穿一下洞吗?

网友:
我也饶过两个不过很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环牛烧了 回头请教下楼主 现在想着那铁芯是一个圆圈 ,难道绕的时候没绕一圈都要穿一下洞吗?

当然

网友:
有些年头的调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绕线之前先制作个穿线梭,把要绕的线绕到梭上,这样就方便多了。

网友:
赞一个,这种调节电压的做法很特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绝对是你做的。不然也不回这么难看了

网友:
另外觉得你的动触头是不是压的太紧了?看样子磨损很严重呀。这样会不会引起箍间短路?虽然短路不要紧

网友:
好手艺啊!调压部分很有创意

网友:
嘿嘿

你还做调压器,我的2千瓦调压器把它拆了改成隔离电源,使机器运行更稳定。等下上照和你的比比,上无十三厂的.

网友C:
这种调压器电刷会不会把相邻的两圈线短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是我绕的,你如果需要环牛,多大的功率,输出电压多少说清楚,我就能给你绕个,而且手艺比这个好。

我需要个1000W的,铁芯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调压器电刷会不会把相邻的两圈线短路呀

我也这样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有三个,只不过线已经绕好了,要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