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sport锁尾......跪谢

楼主(2011-05-27):
飞了4大的起落,不过就飞悬停了。炸了两次,一次小炸,一次大炸
飞了两个亚托450sport
第一个出现的问题。。。。尾巴快速很小幅度的左右摆动。不过快速加油门尾巴所得很好,就是非常小幅度的左右摆动
第二台出现的问题。。。。推油门的时候尾巴在给油中会逆时针转四分之一个圆,待转速上来以后飞悬停的时候,尾巴会非常缓慢的顺时针旋转。。
舵机是原厂 的410   420
控是futaba  T8FG
自己单打独斗实在解决不了
望前辈们指教
不胜感激

第二台飞机

第二台飞机

网友:
金鱼尾,建议搜索下论坛的帖子

网友:
换DS520或FIUTABA9257锁尾效果很明显!

网友:
检查尾巴上所有机械部件,确保极度顺畅才行。

另外,陀螺仪确保是在锁尾模式

楼主:
现在只想调试好,
这个还调不好呢
换硬件以后再说

网友:
检查尾巴是否顺滑,如果尾轴是黑的,擦干净吧

网友:
LS两位正解。

网友:
先确保尾推顺滑,第一台试一下降低感度,第二台试一下增加感度。

楼主:
亚托的新机,刚装起来
第一台也是台新机,飞了三次

网友:
第一台感度高了,第二台感度低了。。。

网友:
试试看提高大浆转速。
我也碰到过急加油门尾巴会右摆的情况。提高转速以后就明显好转了。换了大力的尾舵机后,现在这种现象消失了。
MB,感度调在41左右

楼主:
继续求解

网友(2012-01-16):
炸机只是传说 -2 【灌水帖】请勿挖坟,谢谢合作!版规请看: ...

网友:
不会帮到

网友:
有人挖坟,俺就再顶一下吧

网友:
对新人有帮助。

网友:
和LZ一样的飞机,一样的控,也刚刚起飞不久,一样的小幅度和缓慢摆尾问题,WK  !!   借此地同问高人!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lanbird/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07123830/QQ/WinTemp/RichOle/P3@9~%25X~IE%25BI%7DOD22JS%7D~X.jpg 图片试试能不能传上去

网友:
可以了,如上图,手捏尾轴那里左右可轻微移动,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造成摆尾的原因呢,我的450现在是刚起飞的时候尾巴频繁向右侧摆动大概20度,飞一会变成缓慢的右侧偏移。不知道LZ的怎么样了,这贴不要沉啊

网友A:
我目前的问题和楼主一样。确保尾部顺滑的情况下 还是调中立点吧

网友B:
猛给油门 锁不到尾? 是不是转速不够 或者螺距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