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F 客服进,关于教练模式!知道的也帮下忙。

楼主(2011-05-27):
首先谢谢你们能进我的贴。我刚买的天八2.4G普通版我师父的是超级版,该怎样用教练功能么?我的学员师父的教练。话说我前一个月的首飞天六顺利的起飞,但由于不熟悉。导致飞机飞远了看不清姿态,顿时紧张起来了。马上把控交给师父结果控刚到师父手上,机头栽地,水平舵扫齿。机翼断开,电机座粉碎,电机轴被撞进去了一点总之损失惨重!首飞结束,到现在都没弄好。当时在想要是能立马交到师父手上该多好,想到了教练功能,就入手了天八。但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沙发自己做,找不到解决方法。顶烂为止

网友:
用天7,飘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们能进我的贴。我刚买的天八2.4G普通版我师父的是超级版,该怎样用教练功能么?我的学员师父的教练。话说我前一个月的首飞天六顺利的起飞,但由于不熟悉。导致飞机飞远了看不清姿态,顿时紧张起来了。马上 ...

您好:
        天8的说明书内的第6页有详细的操作说明,教练功能用一根教练线连接两台控,将教练机接上高频头,学员机不用接高频头,教练机的教练开关向前打,此时由学员机控制,松开教练开关则由教练控制,学员机不发出信号。谢谢!

楼主:
谢谢,教练线是本身自带那个转接线吗?还是要额外买呢?
引用 网友A:
您好:
        天8的说明书内的第6页有详细的操作说明,教练功能用一根教练线连接两台控,将教练机接上高频头,学员机不用接高频头,教练机的教练开关向前打,此时由学员机控制,松开教练开关则由教练控制,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