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手,刚入手的LAMA E020 求助。。。。

楼主(2011-05-27):
想问一下
遥控器
右边那个插孔要来干什么用的?我试了一下,用配的那个冲电器刚好能插进那个孔里面,因为没有冲电
电池
,能不能直接用那个冲电器插到孔里面?在家玩模拟费电,如果能这样子的话就好了,由于新手,没敢试,怕烧掉,求助!!!!

网友A:
它的充电器和控上的电源插座是反得。。。。。插了会烧

网友B:
接到电池盒里。。

网友C: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给控电充电的,控插座内部有个二极管作保护,反极向的电源插入不会对控造成损伤。原配接平衡充的适配器(电源)和控充电插座极向相反的,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