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我是不是买到假的DS95了吗?

楼主(2011-05-27):
t
摔了以后,通电,摇臂应该在中立点上,我这个是不是里中立点太离谱了,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买到了假的DS95,假货质量真的太差,基本上没摔一次中立点都跑,只不过没有这次跑得离谱。

网友:
朋友这个是真的MKS~

这品质谁会去做假呀~
和我的锁尾舵机MKS BLS980一个结果!

网友:
我表示用不起。。。

网友:
假货质量真的太差,基本上没摔一次中立点都跑

网友:
这都有假的?山寨真是无孔不入啊!

网友:
看来贵的不一定就牛啊

网友:
拆开摇臂  看摇臂里的齿是不是扫光了

网友:
你好

據通報,市場上已經出DS95,DS1210和多數MKS其他型號山寨品,留意購買.
有異常的舵機,請聯繫客服 Q:1146088237 送返檢測.並請麻煩告知購買經銷商名稱.

网友:
难道真的有假货了!

坚决打假,LZ哪买的我去爆他的光。LLD

楼主:
特意留了个台阶让xx顺着台阶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意留了个台阶让xx顺着台阶下来

人家明显不需要你的台阶 反正你买的就是假的 真的不会跑的

网友:
由于你使用 不统一型号舵机导致。。。
估计是小日本的电位器问题。。我用新的933也出现过中立点 大漂移,,过了1小时 自己回复了

网友:
出问题的都是临时工

网友:
舵机臂的塑料牙与齿轮金属牙移位了

网友:
MKS拉及呀

网友:
还据通报,mks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假的,有假的你拿出来做个对比好让大家知道怎么辨别,不要动不动就寄到你们那检测

网友:
1.舵机有问题,责任就推给所谓是“山寨货”如果有人能把PCBA的用料做得一模一样有可能吗?不同工厂出的,做工能一样吗?WCU的程序能一样吗?明明是品质有问题,不愿意承认,忽悠人!
2.镀烙齿轮??明明是表面镀镍,
3.钛合金齿轮?是铝合金,根本不是钛合金“是不是有问题的MKS的舵机都不是真的MKS舵机”“没有问题的MKS的舵机才是真的MKS舵机”

网友:
这个绝对不是假的, 因我都一样
我的是以DS530从MKS换过来的
中位每炸必走, 之前MKS客服说是舵臂打滑了, 可是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A:
提中位跑是由于电位器与齿轮的配合孔偏了,把舵机打开后将齿轮对正即可,注意偏位舵机不要使用,因一般性的舵机最后一价齿都会有定位的,如在偏位情况下使用可能会使舵机卡死,那样会使舵机烧坏。
一般性舵机山货还是很少的,因为如果要山的话自已做个品牌不就OK了吗,返正是低价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中位跑是由于电位器与齿轮的配合孔偏了,把舵机打开后将齿轮对正即可,注意偏位舵机不要使用,因一般性的舵机最后一价齿都会有定位的,如在偏位情况下使用可能会使舵机卡死,那样会使舵机烧坏。
一般性舵机山货还 ...

这个好像和DS530 545一样,是没有限位的,可以360度旋转

网友:
拆下来放个全图看看是不是山寨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