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回复。哎。。我又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1-05-28):
请问各位,为什么我用的飞盈佳乐40A电调,
进入工作模式后,
只要一关遥控器就会出现电机不关闭,
反而很大转速转动,只有拔电源才行的问题呢。

网友:
对频时候油门没有放到最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是说调油门行程的时候没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不是说 会有信号丢失保护的嘛 一旦丢失信号 就是逐步降低功率。而且 我那个管遥控器后 觉得是最大功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 是说调油门行程的时候没调好?

不是油门行程没调好 你有可能是给控对频的时候 油门在最高点或者对过频以后把油门通道反相了 在对频的时候 要把油门放在最低点 这样失控以后接收机才会给出油门最低的失控保护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好的 多谢 我再试试

网友:
设置失控保护,如果你没有设置失控保护,那么关闭遥控器电机就会以最大转速工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