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控和1.2G图传搭配使用没问题

楼主(2011-05-28):
手头上只有2.4G控了,而且现在的2.4G的接受都带失控保护(我指的是在短暂的丢信号时它不会乱抖舵而导致炸机),天线布线也简单,就算要使用功放也很简单,功放也比较易得,在500M的半径内玩FPV我想是比较理想的,于是买来了图传和显示器把控?淖傲恕>导什馐裕幢阄沂前?1.2G视频接受机和控放在一起的但是视频接收机不会因为控的发射受影响。
      下面这些一定要注意:我买了两种1.2G视频发射,一种700MW,一种是3.5W,我分别用700MW发射和3.5W发射搭配2.4G接受机拉距,发现700MW和2.4G接收机搭配使用最合理,发射不会干扰接收。但是用3.5W发射和接收搭配拉距,走出10多米接收就闪灯了,而且打舵一卡一卡的,我用两臂将他们分开还是照旧,后来考虑到电池消耗问题放弃了3.5W发射。
大家的设备不一样,我的测试大家只能做为参考,谢谢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d801ac7-88f9-11e0-bab1-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db9e62b-88f9-11e0-ad7e-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df2b0e1-88f9-11e0-8923-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A:
700mw的图传普通地面能拉距多远呢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2801pro玩fpv

网友B:
想看看LZ具体是怎么把屏幕挂在控上的。可惜只有最后一张图可以看

网友:
3.5W, 建议楼主最好不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mw的图传普通地面能拉距多远呢
实际拉距300米左右雪花较多,用好点的接收和发射天线估计能到5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LZ具体是怎么把屏幕挂在控上的。可惜只有最后一张图可以看
我也想看~

网友:
部分图挂了?

网友:
 一直使用1.2G1W图传和2.4G控
基本没问题
但控的距离要缩短
干扰还是有点的

网友:
帮你上图

楼主:
谢谢11楼帮我上图

内存卡在从电脑上拔下插到相机上开机后显示“内存卡错误,格式化?”郁闷了16G的卡有4G多的照片,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吗?帮忙下,我可不想格式化啊

网友:
1.2G 发射时产生的旁瓣就是2.4G. 所以肯定干扰2.4G的控。  最好不要用2.4G控,如果一定要用可以在图传发射上装上 low pass filter.

网友:
别格了,有个办法可以解决,,

easyrecovery

网友:
LZ控上的屏幕是什么?MP4?还是别的?

网友:
鸟问题都没有,被这帮人吓死了,差点买了5.8G

网友:
图传发个图片,是牌子的?

网友:
3.5W图传理论上可以飞到50km,搞自驾飞行不会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控和2.4G图传和干扰?能用不?
不能用

网友:
1.2是百特?

楼主:
图来了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LZ具体是怎么把屏幕挂在控上的。可惜只有最后一张图可以看
内存卡的图片恢复不了,只好重拍了

网友:
我就使用JR7DSM2和柏通1.2G图传,地面实际拉距300米左右才出现画面丢失。个人认为空中距离应该高于地面距离。于是第二天大胆直接上天飞了,最远我估计飞了不少于250米空中距离,地面图传画面正常。
   其实2.4控和1.2图传的使用一直是一个纠结的话题,不过个人认为只要1.2图传倍频和2.4控不冲突的话,至少目前在肉眼可见范围内不会有问题。

网友D:
我也是2.4G控配1.2G图传,用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2.4G控配1.2G图传,用的挺好
  我心理这下有底了

网友:
没事的,放心用就是了

网友:
我也是2.4G控配1.2G图传,用的挺好

差不多飞到一公里多时有打舵没动静。

网友:
倒是还没有飞那么远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