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打不开

楼主(2011-05-28):
我的210接好电源,按开关,按下去
电机
转,手一抬起来,就停了,是哪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卡盘的保护罩没有放下吧?里面有一个开关,如果放下了就可能是开关坏了或断线了,因为启动按钮里面有一个电磁继电器通电后能自锁,现在你的状态是自锁不了的了。

楼主:
是,我没放下,一罩起这大作用

楼主:
学习研究
你可神了,果然是这样,一放下罩子,立马转了

网友A:
里面有一个保护开关的,和电磁继电器的线圈是串联在一起的,

网友B:
^_^ 一种安全机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