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GPS模块找卫星困难的详细试验!

楼主(2011-05-28):
下午花了三个小时做了GPS模块找卫星困难的详细试验,   一,GPS天线:经过数十次的试验,在GPS天线下放一小块反射板(5cmX5cm锡伯纸就行)收星速度可提高一倍,如原收星要一分钟,用反射板后只要三十秒就OK,         二,我把GPS天线放在机架的各个地方试验,结果收星速度都一样,即不存在天线放在什么位置信号强的问题。          三,GPS 模块:经多次试验GPC模块越远离其他模块,电调,接收机等效果就越好。       经试验:1:天线位置不变,把GPS模块拿出机座试验,每次都在15秒左右就收星成功了,2:天线位置不变,把GPS模块移到机座内,经试验很难收到,试了二次,一次十七分钟成功收到,另一次未收到!

楼主:
刚又做了GPS模块屏蔽试验:我把GPS模块放入铝合金盒子内,天线引出,外壳接地,经试验收星失败!

楼主:
综上试验:X650把GPS 模块装在脚架上(越远离中心座越好)是最好的选择,X450就没有合适的位置放置GPS模块,所以很多X450玩家收星困难!

网友:
你看不到信噪比所以得出的结论还是不精确。

能看到信噪比情况下 gps天线高于其他模块明显信号信噪比增强的

楼主:
楼上你好!

你说的信噪比,实际是你的飞行器电磁干扰环境下GPS模块的收信数据!如没干扰的情况下,天线高个几十公分或低个几十公分对收信增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卫星距你的GPS天线有上万米呢!

网友:
看来你对GPS知识不够

没有定量分析的结果是不正确的。每次收星时间其实没有任何价值。
信噪比好的情况下没见过收星定位有啥大问题的。
反之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

信噪比另还影响精度。

天线抬高重要作用就是避开干扰源 和遮挡

遮挡的问题去理解1下卫星仰角把。

楼主:
我俩说的都一样啊,主要是抗干扰问题!

网友:
楼下代表xa公司送楼主X650一套,嘉奖你为XA公司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谢谢。

网友:
加大天线下面的PCB面积,这个效果会很明显的。
即可以屏蔽底层电路对GPS天线的干扰,也可以增加天线的反射面。

我看过MK就有硕大的天线反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