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50cm歼十,求配置

楼主(2011-05-28):
翼展50,长75,kt空机100克。我想用2212kv1400,7*6桨,11.1v电池。预计起飞重量320克,推力650克。
这个配置可以吗?我担心翼展太小,螺旋桨反作用力会把飞机掀翻,请高人指点

网友A:
2208 KV2600  6寸 桨不行就5寸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同意2楼的,电池控制在1300MAH以下,总重能控制到350就好飞了

网友:
腰推的话,2208 kV2600 + DYS 6×5E桨,7.4V 800~1300mAH锂电,应该可以飞的很飘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8 KV2600  6寸 桨不行就5寸

楼主:
我手上只有7*6和2212,背推的,能用吗?螺旋桨反扭力会把飞机掀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只有7*6和2212,背推的,能用吗?螺旋桨反扭力会把飞机掀翻吗?

尽量不要用了,这么小的飞机,对重量和反扭都很敏感的。买个AX 1806N kV2100,配5×3桨,3S 850mAH电池,飞着应该会比较舒服。

网友:
看子弹飞……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会不会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