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数字舵机会抖?

楼主(2011-05-28):
刚朋友出买了5只银燕 ES08D 数字舵机 装上去之后发现其中3只会抖.有两只不会  开始以为是线问题换了60芯的还是一样. 然后就换上其他数字舵机上去就没抖了
第二天试机 发现机上剩下的2颗银燕又发抖了 .

接收器: FUTABA  6208SB

请问如何设置高速模式和慢速模式? 需要在控里设置还是接收器上设置  银燕发抖的原因是不是没设置好呢?

网友:
我买了4个,抖,换了还抖,只好退了

网友:
这么严重?关注!!

网友:
接收设到低速试试,银燕的数字舵机实际上可能还是模拟的芯片的,以前有人拆它的9257号称数字舵机,用的模拟的电路

楼主:
测试清楚了... 配6208SB接收器抖(快速和慢速),  FRSKY TRF08的快速和慢速模式都不抖,

网友A(2011-06-29):
我觉得国产的东西无论是大厂家还是小厂家,里面的核心部件总归做不过FUTABA

网友:
接收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国产的东西无论是大厂家还是小厂家,里面的核心部件总归做不过FUTABA

考虑近乎10倍的价格差距,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2-10-10):
银燕的舵机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