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手?日本脚?

楼主(2011-05-28):
大家飞是用美囯手还是日本手.想固定翼大家飞FPV都是用日本手多的吧.但近来我又买了架450的电直.研究发现.发觉它是用美国手的.觉得它很人性化.左;上下油门.右尾翼....右:上下飞机前后.左右.飞机侧飞.因为以后买的都是日本控.没办法.练坏手势.后用模拟软件试飞了...槽糕..因为我飞开日本手的.我不想飞fpv用日本手.直机又用美国手.头晕啊.大家飞fpv是用什么手控制.通道是怎么安排?有飞直机的朋友通道又是怎么去安排的.真的.决定了.要不以后改手真的麻烦.我想飞fpv转用美国手.但..还是反美国手?大家是怎么去选择的?

楼主:
想:飞直机用反美国手.飞fpv用原日本手.大家是怎么分配的?这么高档的日本控不知道改不改.那当然.如果需要也可以去改.大家是怎么去分配的?好想知道..

网友:
一直用日本手的飘过,

楼主:
有用美国手飞fpv.控道安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美国手飞fpv.控道安排?

通道安排能有什么不同,前面四个管飞行的除了控上操作变了,接收那边还不是该接几通道就接几通道;后面辅助通道更是没啥好变化的

网友:
飞什么都和日本手美国手没关系,中 国飞直升机花式最好的还是日本手,坚持练下去是正道,和手没关系,你要有恒心,火星手也能练成大师

楼主:
决定拆控改美国手.重新做人 理由:机身掌握在灵活的手上.

网友:
美国手的优势:一个人就可以手抛飞机起飞
FPV巡航只需要一个手就能搞定,另外一只手能做别的